23QDF电磁球阀T腔允许的背压能到多少?

楼主(2016-11-07):
RT 谢谢

网友:
1,常开还是常闭型的?两者要克服的力不太一样。
2,但估计都不太大,也相差无几,无负载(p口无压力)下有个0,1MPa很大了。
3,建议楼主有资料先看看此阀的结构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想必楼主应该是需要T口用做工作油口吧

   不同厂家不同结构 技术参数会不一样 华德的电磁球阀T口允许最大压力为10MPa 力士乐的比较高  如果是杂牌、仿冒品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咱俩的结论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咱俩对楼主的球阀了解出现了差错。

网友:
一般是进口压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吧。
当然不同的品牌和产品会不一样,找说明书,或者问厂家。

网友:
   希望楼主能说清楚对背压有什么要求 以及实际应用情况

  这样能够更方便的帮助

楼主:
确实是想用T口做工作腔,使用在1.6MPa,但是在样本里没查到23QDF这种阀的详细参数,好像很多国产系列的元件参数都不如进口元件标的全面,比如同样的电磁球阀力士乐的MSEW样本,关于背压有明确说明允许到10MPa,但23QDF找了好多厂家样本都没说明,觉的1.6MPa应该是可以,但就是没找到根据,我试试看,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