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工程图工具栏消失,会如何恢复

楼主(2016-11-08):
       不知道有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工程图的工具栏突然的就消失不见了!!不见了!!,在网上尝试了好多方法,我感觉最正确的是 视图--工作区--默认选项 但是我的软件根本就没有反应呀,最终按照另一个方法自己一个一个的添加的 并且添加的样式和原有的不一样 寻思着是能用就行 再慢慢熟悉一下呗  没想到今天早上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工具栏又不见了,是哪里除了问题呢,奥 对了 在这之前是因为打包的原因对软件有过两次修复 不知道会有关系么 有和我遇到相同的问题的前辈么

网友A:
楼主看这,这里点击右键把这两个对号选上,楼主不用太感谢我。

网友(点评):
楼主的2014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这里点击右键把这两个对号选上,楼主不用太感谢我。

我还用着2012

网友(点评):
2012和2014一样,哈哈

网友:
又学了一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这里点击右键把这两个对号选上,楼主不用太感谢我。

大哥 我的那两个是打上对号的 您能说换 是换新版的 还是再重新装一次行么

网友(2021-10-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零件建模有工具栏,就是工程图没有。怪事。楼主解决了吗?说勾上两个勾就能解决的, 和网上找到解决方法,我也不会留言。
建模的有,但工程图工具栏勾了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