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真空吸盘,有什么品牌 厂家ø125吸盘

楼主(2016-11-08):
有谁知道国产真空吸盘,有什么品牌 厂家ø125吸盘

网友:
有用过进口的,如下:

网友:
找SMC或者FESTO吧,都已经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了,质量较好。
国产的,一般应该质量不大好,其实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我遇到的国产吸盘似乎按尺寸卖,盘径100的就卖100块,200的就200块,而且还配一个高度补偿杆。
性能嘛,看你抓什么东西,光滑平物料用着还行,粗糙、有泄漏、有水、有油的话可能就差很多。

网友:
工业发展的目的不就是让国产变强么,还是要多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