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同一位置使用两个键的疑问

楼主(2016-11-08):
       如图是《现代机械设计手册》秦大同第2卷第12篇《机械零部件设计禁忌》中的一段。不太理解为什么180°布置时传递的扭矩与一个键相同,而有90~120°间距时传递扭矩大,且键相距越近扭矩越大?还请各位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请楼主注意这里说的是斜键和半圆键

网友:
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180°布置时传递的扭矩与一个键相同?必需当他写错了!

网友:
把公差加进去,推导一下受力。

网友:
轴上的键算是受剪切力,离得越近,两个键应该是互补吧

网友(点评):
楔键靠摩擦力传递扭矩。

网友A:
楔键的上下表面是工作面,键的上表面和轮毂键槽底面均具有 1:100 的斜度。装配后,键楔紧于轴槽和毂槽之间。工作时,靠键、轴、毂之间的摩擦力及键受到的偏压来传递转矩,同时能承受单方向的轴向载荷。
普通平键是两侧面为工作面。楔键是靠摩擦力传递转矩,若两个楔键在大概同一方向,在另一方向轴与轮毂势必结合的更紧密,当然传递扭矩更稳定.
弄懂工作原理,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点评):
说得有理。以前也没有注意这些,主要是楔键没用过。

网友(点评):
明白了,以前确实没太注意过楔键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楔键的上下表面是工作面,键的上表面和轮毂键槽底面均具有 1:100 的斜度。装配后,键楔紧于轴槽和毂槽之 ...

谢谢大神答疑,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