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低温,零下80摄氏度的轴承,市面上有吗

楼主(2016-11-08):
零下8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A:
1,NSK不锈钢耐低温轴承 ,可以在零下253度--350度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
2,还有耐低温的尼龙轴承。
3,一般这类极限的东西日本都有。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知识面太广了,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SK不锈钢耐低温轴承 ,可以在零下253度--350度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
2,还有耐低温的尼龙轴承。
3, ...

谢了

网友B:
零下80摄氏度左右不算低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80摄氏度左右不算低温的

我们的轴承里面的低温油脂,到零下50多度就冻住了,轴承转动很吃力,是不是油脂选的有问题?

网友(2017-04-25):
请问零下80度的结构用件,你选的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