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粗糙度表示方法有见过吗

楼主(2016-11-08):
这种粗糙度表示方法有见过吗?那个10表示什么意思。没有见过。老外的图。

网友A:
1,10,应该表示的是图中一个尺寸,加工纹理方向与尺寸一致。
2,国标也有,楼主看看国标吧。

网友:
这是指不需切削加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应该表示的是图中一个尺寸,加工纹理方向与尺寸一致。
2,国标也有,楼主看看国标吧。

国标看过了没找到合适对应的。英制尺寸 并没有10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国标看过了没找到合适对应的。英制尺寸 并没有10这个尺寸。

图纸如下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标注啊,问问老外吧

网友B:
没有横线,不去除材料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横线,不去除材料加工。

不论去除加工是否!!!!!!不加工符号上面还有一个圆圆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论去除加工是否!!!!!!不加工符号上面还有一个圆圆圈呢!!!

其它到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那个10代表什么鬼

网友:
这就跟上学的时候,书本作业题后面的参考答案一样,谁说一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