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钢珠自动上料

楼主(2016-11-08):
目前有个设备需要实现4mm的钢珠自动上料到钢珠座上,我的想法是利用自动锁螺丝机上自动送螺丝的机构来实现钢珠的自动上料,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应该行的。螺丝比钢珠可复杂多了。

网友A:
1,钢珠座能改不,负压,一走一过吸一个。
2,螺丝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钢珠座能改不,负压,一走一过吸一个。
2,螺丝机也可以。

谢谢大侠,钢珠座改不了的,之前没接触过锁螺丝机自动送螺丝的设备,对自动送螺丝的原理不是很清楚,在网上找了几家做自动锁螺丝机,问他们能不能改成送钢珠,多说不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贴吧里有个凸轮机构很合适钢珠上料

网友:
气缸横过来就解决了

网友B:
你上面的气缸是要实现什么动作,想了解一下

网友:
那气缸是控制顶杆的,应该是向下动作,顶出一个钢珠,应该还有压缩空气吹一下,辅助送料。

网友:
振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的气缸是要实现什么动作,想了解一下

气缸是驱动钢珠顶杆向下将钢珠顶出并将钢珠压紧在钢珠坐上,顶杆中空用来真空吸附钢珠,钢珠座可以旋转的,上面的中空顶杆是随动的,现在我主要是想确认一下,这种钢珠能不能用送螺丝的方式来实现。有自动锁螺丝机这方面资源的可以介绍下,谢谢

网友:
其实楼主想干自动机枪,不要说是我出卖的

网友:
楼主,我提供给你一个思路:
你用一根内径是4.2mm的薄壁管子,水平地往一堆4mm直径的钢珠堆里戳,看看钢珠进管子的情况。
直觉,这个钢珠上料是可以低成本,简单机构解决的。

网友:
用掁动盘加上拔料机构可以实现钢珠送料

网友:
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LZ有没有见过螺母植入机,用一震动盘,用料管导到分料机构那里及可以搞定。

网友C:
锁螺丝机的机构稍微复杂一点。以前做过,只能给你个简图看看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
可也实现的方式有很多,可用吸料、送料的方式,关键要看你送料的效率要求多少

网友:
螺丝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螺丝机的机构稍微复杂一点。以前做过,只能给你个简图看看能不能说清楚

非常感谢,这个简图基本上将上料的原理描述清楚了

网友:
非常简单。钢珠料斗下面开个孔,安装一个微型关风器,每次能进入一个钢珠,进入之后就旋转到下面,倒掉,管道内部用压缩空气加压,连续供料。要多快就多快。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机器的,我们是做轴类零件加工的自动化机器的,对轴类零件有一种常用的上料方式,就是用一个倾斜的板在料斗里往上推料,料斗也是斜的,所以棒料也会整齐排列,这种机构有可能可以应用在分钢珠上。

网友:
个人觉得用自动螺丝机送钢珠 ,结构上过于复杂了,你只是需要钢珠能顺序出料罢了,很多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你可以看看自动给料装置的书籍

网友(2017-02-01):
有自动锁螺丝机这方面资源

网友(2017-07-29):
螺丝机可以的,只要你在吹钢珠的气管前,做个分离的机构就好了,保证每次就掉一个钢珠进去,然后用气缸压到指定位置就好了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2017-09-09):
我之前公司有做自动打螺丝机的,是这样的,大把大把螺丝放到一个振动盘,然后进入一个细窄的缝里,然后通过负压从气管里吸到指定位置,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8-01-23):
自动送钉系统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目前的话居多是还是采用定时计数倒料的方式吧,气缸推料·

网友:
想起来有一种口香糖的盖子,下面有个杆子顶上来正好顶出来一颗

网友:
感觉应该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钢珠座能改不,负压,一走一过吸一个。
2,螺丝机也可以。

要自动识别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