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皮与铁板粘一起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6-11-08):
各位大神:
      请问,防静电皮与铁板粘一起用什么胶好?我现在想在A3铁板上粘2mm后的静电皮。

防静电皮

防静电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元一公斤 ,JL-6808VC粘金属专用胶水 。

好的,谢谢!这是胶市场上容易买到吗

网友:
用螺丝直接锁上去不行吗,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3M或者哥两好

网友:
一般要求用硅胶

网友B:
胶水是辅助固定的,一般没有问题,也可以用螺钉固定;防静电板上会进行装配等相关工作,物料本身就有重力限制它移动,记得通常大块的防静电板直接就放在工作台上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是辅助固定的,一般没有问题,也可以用螺钉固定;防静电板上会进行装配等相关工作,物料本身就有重力限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