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导出STEP模型后螺纹孔特征丢失有多少种应对方法?

楼主(2016-11-08):
我们近期有很多铝件需要CNC加工。因为很多工厂都不用solidworks,他们装的软件也是五花八门,我也没精力把proE跟UG这些统统玩得很熟,所以通常都会导出STEP模型给他们编程。
Solidworks里的螺纹在导出STEP之后会丢失。常用的一个是异型孔向导生成的螺纹孔,另一个是自己用装饰螺纹线画上的外螺纹。我通常都是导出工程图,反正有些关键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等等需要标注的,干脆顺便把螺纹特征给标注了。

小心谨慎的时候这么做也相安无事,但接近年底事情越来越多,前一段时间有几十个零件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螺纹孔是光的了。除了小部分是工厂看图不仔细外,其它的均是我自己发图纸前没检查出遗漏的。

我不是机械工程师,请问机械工程师们跟工厂协作的时候,除了花时间细心检查之外,有没有什么自动的手段可以确保不会出现遗漏的情况?

我试过自动标注,但是标出来的螺纹孔有大量多余的尺寸。它除了螺纹信息之外还把底孔甚至我在用异型孔向导之前存在的细孔全给标上了。手工去删甚至比自己重新标一个螺纹更麻烦,这也是我没用它的原因。回头我会仔细看看怎么设置能自动简化这个标注。

补充内容 (2016-11-8 21:25):
从第一页的回答来看,有必要补充解释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核心问题是寻找一个自动化的方式批量标注所有螺纹孔,避免人工标注可能出现的遗漏。不是省掉工程图,也不是强迫STEP模型带螺纹。

网友A:
装饰螺纹线本来就不是模型几何形状,当然不可能转换成什么中间格式,中间格式只保留模型实体的几何形状。
装饰螺纹线本来就是用于solidworks出工程图用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用于中间格式转换。
是你自己不清楚而已。
想用于中间格式转换时还能存在螺纹形状,那只能是对螺纹建模。不过螺纹什么的,一般用于标准件,而标准件很少去转换什么中间格式的。
倒是想请问什么样的外协螺纹加工不需要出正规工程图文件,只需要出模型实体文件。这恐怕不是什么正规做法。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实际是:有没有软件辅助工具避免工程师在正规工程图文件中漏标螺纹线。

网友B:
2D图总是要出的,SW自己转工程图一般不会丢螺纹特征的
我们现在公司的要求,外发加工的零件全部用PDF(2D)+STP(3D)

网友C:
SW直接全部出3D 2D,顺便附带PDF,我这机加工全部是这种给法,然后转换给UG是另外一种格式不是ste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饰螺纹线本来就不是模型几何形状,当然不可能转换成什么中间格式,中间格式只保留模型实体的几何形状。
...

目标驱动,此帖寻求的是应对方法。中间过程我没理解的,或者我没细说造成你误认为我没理解的都不必在意。我没说不需要出工程图,只是想避免工程图上有关螺纹的关键信息被遗漏。也没说STEP模型上要保留精确的螺纹形状,以至于牙形都完全一致。如果有什么辅助手段,就算给光孔自动上个色都是个提示。但我不知道这样的提醒是否存在。所以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图总是要出的,SW自己转工程图一般不会丢螺纹特征的
我们现在公司的要求,外发加工的零件全部用PDF(2D ...

2D图肯定要出。SW自己转工程图我也没丢过螺纹特征。关键在于螺纹的标注。如果交给工厂是DWG格式的文件,细心的师傅把孔的位置放大都可以看到3/4圆弧样式的图形,就说明是一个螺纹孔。但如果我没有标注,师傅大意了以为那个就是光孔,或者师傅很细心但我给的不是DWG而是导出DPI很低的PDF。这个孔就被误解为光孔了。

所以我想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有什么自动的工具可以最小化human error。毕竟人不是完美的,而这个问题又不是一个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直接全部出3D 2D,顺便附带PDF,我这机加工全部是这种给法,然后转换给UG是另外一种格式不是step的

有的工厂不用UG而是proE。我都一概给转成STEP+DWG了。

网友(点评):
有2D电子图档那就是加工厂的责任了,或者你叫他们装SW专门看图,不然单个图写工艺,不然这问题没得治

网友(点评):
是我的责任,我在2D图档上有螺纹线的地方忘了做螺纹孔标注。

网友D:
难道你肯定不写M的吗?
一般光孔都是整数,从M2开始,2.2,4.5,5.5,6.5,9,11,13,16,18
但是如果是螺纹孔的话,转换格式之后,显示的一般都是螺纹底孔(内螺纹)的尺寸,1.6,2.5,3.3,4.2,5,6.8,8.8,10.5,14.5
一般明白人标尺寸的时候就会推测是螺纹孔还是光孔还是销孔。然后再放大核实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沟通好,相互协作。

网友:
螺纹特征还是要在SW2D工程图里面标注清楚,这样供应商加工的时候对照PDF就不会出错了,毕竟检验都是要按照PDF图纸来做的吧。

网友E:
step的三维图,二维的完整标注的工程图,给二个,对方的加工,就肯定没有遗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ep的三维图,二维的完整标注的工程图,给二个,对方的加工,就肯定没有遗漏的了。

【完整标注】是我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肯定不写M的吗?
一般光孔都是整数,从M2开始,2.2,4.5,5.5,6.5,9,11,13,16,18
但是如果是螺纹孔的 ...

时间太紧了,我根本没标。就一个孔,空白的。

只标注了需要注意的装配面尺寸和公差。只标了关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ep的三维图,二维的完整标注的工程图,给二个,对方的加工,就肯定没有遗漏的了。

10月初那段时间太累了。样机3D模型还有几个件没有设计完,原计划安排到11月5号左右所有零件拿到手开始组装。恰巧另一个项目的电子系统要我去组装,得出差在外面忙一个星期,所以我想干脆出差前把最大的一批零件委托出去加工。
买了机票之后从早上开始设计到晚上把最后两个零件的3D图纸搞定了。然后从晚上9点连续工作到次日上午11点就是为了编辑工程图。因为工作量太大,我根本没精力详细标注每一个细节,所以我跟工厂约定好了,只有配合面的特征我才详细标注一下,其余的特征都按他们默认的加工工艺,也就是尺寸公差均为正负取中间值,表面粗糙度6.3左右。这样我的图纸就省掉了大量的标注。

通宵把68个零件挨个导出STEP、绘制工程图导出DWG和PDF,要编辑Excel单据跟工厂询价。中午草草睡了两个小时下午又接着打电话跟工厂沟通。还得收拾出差要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就拎着箱子赶去机场了。
在外地也是加班到凌晨三四点的节奏,期间得到客户的消息他们想11月1号去看珠海航展,顺便绕道来深圳看样机。握草一下子就懵逼了。赶紧电话催工厂加速生产,赶在28号交付主要构件。

出差回来23号。这才有机会采购一些标准件和相关耗材工具。完事28号开始收到零件才发现有些螺纹孔没有攻丝。这才引出楼顶的问题。

在专职的机械工程师眼里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该花的时间都是要花的,坐在电脑前一个个特征和标注反复检查,就不可能出问题了。但我这边创业公司情况不同,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我既要负责电子控制系统的规划,又要负责整个样机的机械结构设计、加工、采购。作为创始人我出门要能跟客户谈合同,回到公司又不得不挑一些具体设计的担子。好在现在样机基本装配好了。虽然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运动控制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工作需要协调外包,但我们接下来的走向比以前更明晰了,一旦能够确定下来人才需求,我就可以招全职的机械工程师帮我搞这些设计工作了。

根据现有的答案,恐怕我也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面对这样大量零件需要标注的情况,可能我会选择使用SW的自动标注,标出来像下图这样:

然后我跟客户说明哪些螺纹的标注只看第一行,下面那个光孔的标注忽略。废话太多总好过漏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月初那段时间太累了。样机3D模型还有几个件没有设计完,原计划安排到11月5号左右所有零件拿到手开始组 ...

类似你这张图,
1、孔很多很杂的话,可以用SW自带的孔表功能,基本不会有遗漏
2、有用小数点表示精度的默认公差系统(比如X.0表示±0.5、X.00表示±0.25),可以省去大量标注时间而且不需要和供应商扯皮

另外,SW自带批量处理软件,批量转换的事情交给软件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D图肯定要出。SW自己转工程图我也没丢过螺纹特征。关键在于螺纹的标注。如果交给工厂是DWG格式的文件, ...

其实好多大厂现在已经开始放弃2D图纸了,直接3D模型放到整个生产流程中去
老美已经有相关的技术标准了,先占楼,回家翻书去(昨天回家玩太嗨,忘了)
技术跟不上的公司只能苦逼的出2D(比如俺)

补充内容 (2016-11-16 08:27):
ASME Y14.41-2003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实施规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你这张图,
1、孔很多很杂的话,可以用SW自带的孔表功能,基本不会有遗漏
2、有用小数点表示精度的 ...

嗯,批转换STEP我用的是task scheduler,很方便。以后慢慢的也要把PDM用起来。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B:
其实好多大厂现在已经开始放弃2D图纸了,直接3D模型放到整个生产流程中去
老美已经有相关的技术标准了, ...

苦逼的是我们还要用2D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