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粉末喷涂问题

楼主(2016-11-08):
如图所示,该件底部开孔处毛刺过多,且开口处倒角边缘沾染喷粉,内壁沾染喷粉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可以避免该现象呢?提前谢过大家啦!

网友:
同问,希望解答

网友A:
先碱洗,再极个别检验修去。

网友B:
消除静电,喷墨前清理干净,见金属光泽。

网友C:
孔及边缘处是比较容易堆积粉,这些部位可以喷的稍微薄一些,严重的可以用刀片轻轻的刮一下。

网友:
貌似没有好的办法,喷后加工。

网友D:
内壁贴防护胶带

网友:
边缘就要后加工了

网友E:
应该是锐角的电荷集中造成的,和电镀有一样的问题。看看能不能采用 履带式抛丸机去除锐角,或者用手持喷砂机看看能不能去除飞边。
这样做完之后应该会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锐角的电荷集中造成的,和电镀有一样的问题。看看能不能采用 履带式抛丸机去除锐角,或者用手持喷砂 ...

感谢感谢,我们工厂那边都要放弃了……我是销售也不懂技术……太懊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碱洗,再极个别检验修去。

额…… 碱洗?工业用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除静电,喷墨前清理干净,见金属光泽。

谢谢,整理一下和我们技术沟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壁贴防护胶带

额 试过 效果不好呢…… 因为产品本身不大,并且底部开孔较多,导致胶带附着力应该是不够大,据说喷枪容易把胶带顶飞……好一点效果的胶带就是不会被顶飞,但是依然有缝隙导致粉末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及边缘处是比较容易堆积粉,这些部位可以喷的稍微薄一些,严重的可以用刀片轻轻的刮一下。

大神……这种方法试过了,不可以额

网友F:
1:底部是否可以考虑用刷子自动刷一下,然后在进行感应加热
2:这个孔是什么用途的,是否可以设计加一个圆角,圆角处的粉末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底部是否可以考虑用刷子自动刷一下,然后在进行感应加热
2:这个孔是什么用途的,是否可以设计加一个圆 ...

设计应该不能够轻易更改
这个壳内部是要装小电机的,孔的地方应该是会有不同尺寸的螺栓类链接电机和
外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应该不能够轻易更改
这个壳内部是要装小电机的,孔的地方应该是会有不同尺寸的螺栓类链接电机和
外 ...

针对孔上有静电粉的问题:
你们是静电粉末喷涂的厂家还是电机厂?既然打算使用静电涂覆,那么设计时就需要考虑到这个工艺性。
您可以多找几个静电粉末喷涂的厂家确认一下,如果每个都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不是靠提高涂覆的工艺可以解决的问题。
只是建议,如果您这种电机是风扇电机,这几个孔是散热用的,也许更改产品结构会快一些,因为最终,你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针对电机壳底的问题:
我不清楚你们是不是先进硫化床,然后感应加热固化粉末。如果是这种方法,可以给你的一个参考是有的产品是先硫化,然后用刷子将不需要刷粉的地方刷掉(会有很少量残余),再进行感应加热的。
供您参考。

网友:
喷塑前前处理处理好也以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
学习了,但好像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贴防护胶带后用火烤一下

网友:
调整一下静电电压行不?

网友:
素材毛边可以用振动研磨处理下,

看你内壁的蓝色,应该是滚镀锌的?

建议你可以采用 震动研磨--灰磷化---喷涂液体漆的工艺试试看

网友(2018-09-06):
办法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