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传动中的间隙

楼主(2016-11-08):
减速机传动时会有间隙产生',这样的间隙该怎样消除

网友:
具体是哪里会有间隙

网友:
是齿轮间隙吧,有专门的零间隙齿轮

网友(点评):
零间隙齿轮价格很贵的吧?

网友:
(a)用两台减速机,一台电机带动。然后再各自的输入轴出用弹性机构正反方向预紧。

(b)重新设计减速机,其中每个齿轮都有双片齿轮小间隙。实际上跟上面的a方案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采用了一个机架罢了。

网友:
这个如能从内部解决也算减速器技术突破了哈。至于外部克服可配小规格的磁粉制动器进行反向缓冲。

楼主:
就是齿轮间隙

网友:
减速机种类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
减速内部的配对的齿轮配合出现间隙,这个不好调整,严重的时候,影响正常工作,恐怕要更换齿轮了吧。

网友:
有零间隙的齿轮啮合吗?感觉都是供货商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