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满足机械约束?

楼主(2016-11-08):
这是我画好的减速机装配图,快照时用手拖动是可以的,可想让它自动仿真是就这样了,问题在哪里求解!

网友:
最好能提供你做好的文件

楼主:
我开始已选定电机完成后发现电机轮廓没有设定,就又选了下电机,刚开始玩不熟不知道怎么删除第一个电机,谢谢!

网友:
上传文件来给大神解决吧,可惜我已经不用PROE了。。

网友:
装配约束查一下,重新装配。

楼主:
行啊,我重装一下试试看,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
现在proe可以用中文了吗?

楼主:
PRO一直都可以用中文,重装后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