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电气比例阀使用非常了解的

楼主(2016-11-08):
请教有没有对电气比例阀使用非常了解的7 C1 ]$ l9 m& {' j

楼主:
有实际案例最好!!!

网友:
用的很多,比例阀可以调节开度,以4-20mA对应0-90°,我用来精准控制温度或控制进水量,会配合安装温度探针或电导度计。注意动作频繁的用DC24V直流电机,交流容易烧。

网友:
电压(0~5VDC,0~10VDC)或电流(4~20mA)控制,比例阀要看内部结构是膜片还是双阀,内传感、外传感还是双传感,输出精度、配管等都会影响比例阀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