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有做过贴标签机的吗?

楼主(2016-11-08):
各位大牛,贴标签时怎么保证标签带绷紧的?

网友A:
用硬度46左右的橡胶轮

网友B:
你是说怎么保存收带轮和放带轮同步性很好吗
达到上述工况,带子就会绷得比较紧

网友C:
放带轮加个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度46左右的橡胶轮

橡胶轮是不是要做的没那么容易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怎么保存收带轮和放带轮同步性很好吗
达到上述工况,带子就会绷得比较紧

你是说两边都加马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带轮加个阻尼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2016-12-15):
放带轮加阻尼器或者回转方向加一个反向的拉簧

网友(2017-06-21):
加个弹簧,或者配重

网友:
多加几个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