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发热问题请广大社友帮忙分析

楼主(2016-11-08):
此设备为矿山用筛子偏心块轴承,在制造完成后试机中发现油温极高,98度,超过理论温度 ,(理论温度78度左右)而且还在上升,而且轴承温度估计有150度以上,目前找不到具体有说服力的原因,下面列出装配数据,轴承用的是2232KOA/VBC/+W33  轴承自由游隙是C4的 大游隙轴承,装备完测量游隙为15丝,试机油位高度40毫米 ,装备一切正常 ,装配零部件全部符合安装要求,除了温度高还出现轴承座拉痕,轴承外圈滚子处还有滚子影 用手触摸能感觉到明显凸起,

网友A:
局部剖面图有吗?以前生成过,还是新产品?轴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剖面图有吗?以前生成过,还是新产品?轴承计算?

以前做过一次  ,技术部有计算过吧 ,以前的那台设备温度78就不会上去了符合范围,会不会是游隙配合太小呢,已经到装配最小游隙了

网友B:
油位过高或者过低造成油温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位过高或者过低造成油温过高。

请问 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又太少呢

网友C:
检查过配合公差没?跑内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配合公差没?跑内圆吧

锥面轴承拿来的配合公差 ,

网友D:
可能的原因,偏心块在转动的时候存在过大的弯矩。
检查一下轴承外圈的痕迹,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而且和偏心块位置有关。

网友E:
1,还是轴承装的不对。
2,去吧下面的调整垫重新磨一下,不行重新再做一个。
3,楼主记得修好了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原因,偏心块在转动的时候存在过大的弯矩。
检查一下轴承外圈的痕迹,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而且和偏 ...

过大的弯距 是指的什么  ,应该不存在高低误差 因为使用的是双侧脏紧套,紧固后 两边的偏心块呈平行状态 而且不会有晃动的间隙,有高低问题除非 机器本身架体出现不平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还是轴承装的不对。
2,去吧下面的调整垫重新磨一下,不行重新再做一个。
3,楼主记得修好了反馈一下 ...

轴承外圈安装的时候是采用冷装的方法,过盈量是4丝,属于紧配合,内圈的安装是轴承本身的锥度配合,按照目前的情况感觉是轴承游隙太小了,轴承自由游隙是26-34丝,安装游隙我们调整到了15丝,也就是说已经到这个轴承最小的游隙了 在运转过程中,发生温度膨胀后就配合更紧,然后产生高温,明天我们准备重新装配 ,把游隙调整到20丝左右,试机油位 增加到60毫米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原因,偏心块在转动的时候存在过大的弯矩。
检查一下轴承外圈的痕迹,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而且和偏 ...

今天重新按照你的指点看了一下发现痕迹完全和你说的一样和偏心块有关系,而且明显,请问这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我们的机器有振幅要求,如果减轻偏心块,振幅会变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按照你的指点看了一下发现痕迹完全和你说的一样和偏心块有关系,而且明显,请问这样的问题有解决 ...

这个正常来说,应该去问设计轴承游隙调多少。
1.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传动齿轮的安装以及啮合情况,接触斑点是不是也和偏心块位置有关。
2.可以适当调小轴承游隙,速度慢一点,跑和一段时间,然后恢复正常速度,把游隙调到正常。
游隙太小,温升太快会烧轴承,调试的时候多注意,会麻烦一些。

网友(点评):
因为不在现场,很多东西只能是猜,猜的对不对还需要楼主自己去调试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常来说,应该去问设计轴承游隙调多少。
1.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传动齿轮的安装以及啮合情况,接触斑点 ...

大神,齿轮咬合我看不出问题,此设备是逆向设计出来的,技术部没有相关经验,现在我想验证一下你说的齿轮咬合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具体方法,用红当行不行,还有就是对温度有多大影响,c4的游隙,自由游隙是26-34丝,我现在调整到了,21丝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齿轮咬合我看不出问题,此设备是逆向设计出来的,技术部没有相关经验,现在我想验证一下你说的齿轮 ...

就像最开始说的,因为偏心块会有弯矩作用,看结构应该是由齿轮和轴承承担了
1.齿轮主要看接触斑点,有没有偏载的情况,就是接触斑会一边高一边稍微低一点,或者一边轻一边重。
2.根据你最开始发的图片看,估计是轴承承载的滚动体过少,弯矩作用下有偏斜。

游隙具体调多少,设计会给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一点点调试,你这我也没法给出具体的值
不知道具体设备的设计结构,所以也不太好说,楼主还是要多问问设计,这种轴承理论是不能承受弯矩的
关键是偏心块旋转后弯矩如何平衡,如果是对称结构,就检查轮盘两侧配重平衡

楼主:
两边是对称结构,齿轮传动在一边,所以一边有齿轮,为主动,另一侧为传动,2边单个偏心块重量相差2.4公斤,就是差齿轮的重量,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偏心力量吧。头大,没方向了,装起来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最开始说的,因为偏心块会有弯矩作用,看结构应该是由齿轮和轴承承担了
1.齿轮主要看接触斑点,有没 ...

两边是对称结构,齿轮传动在一边,所以一边有齿轮,为主动,另一侧为传动,2边单个偏心块重量相差2.4公斤,就是差齿轮的重量,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偏心力量吧。头大,没方向了,装起来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