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异型孔一次只能点一个孔的位置

楼主(2016-11-08):
各位高手们
我刚安装的SolidWorks2015异型孔一次只能点一个孔的位置,怎么解决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1 不可能的
2 没有操作过程的描述,跟没说一样。

网友:
可以点多个孔的位置。

网友: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上图来看看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是这样做的,点了一个孔之后,先点异型孔工具栏上面的类型,再点位置,然后才点下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是这样做的,点了一个孔之后,先点异型孔工具栏上面的类型,再点位置,然后才 ...

每点一个孔都点一下类型呗,没有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可能的
2 没有操作过程的描述,跟没说一样。

如图1、2、3,第一个孔时可以找到点的位置,第二个孔时捕捉不到之前草图画的点

1

1

2

2

3

3

网友(点评):
捕捉毛线,要添加几何约束的

楼主:
如图所示,第二个异型孔找不到草图所画的点

1

1

2

2

3

3

网友(点评):
当然捕捉不到,因为没有添加重合几何约束

网友C:
用过2014前的版本,2008,2011,2014,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2014前的版本,2008,2011,2014,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之前2012版本的,刚刚更新成2015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第二个异型孔找不到草图所画的点

在哪里添加啊

网友(2018-04-24):
系统选项》普通》每选择一个命令一次有效
取消选择

网友(2018-07-20):
选好规格后,点到“位置”后不要点“3D草图”,直接双击你要打孔的面,然后就可以连续打孔。

网友(2019-03-19):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