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鑫私服刀塔漏油维修过程

楼主(2016-11-08):
  客户反映液压油一天加一次,
现场换刀一次出来一股油,打开刀塔上盖松开锁紧检测开关处油已经漏满,说明液压油已经充满刀塔本体了。
    首先对于六鑫私服刀塔其实就是旋转靠私服电机,松开锁紧靠液压油缸,维修其漏油也就是对其更换活塞o型圈,基本上对刀塔进行解体。
大体步骤拆刀盘——电机后和端盖——拆齿轮——拆拆芯轴——油缸,将本体里面
O型圈换掉重新装回,设原点就基本完成,

楼主:
上传照片比较慢后面补图

楼主:
刀塔是使用在捷力机床上的

楼主:
上图只能一张一张发比较慢

网友:
谢谢爱心上传

网友:
好久不见这种现场维修的图了!

网友A:
刀塔内部一般是不会有润滑油吧,具体不清楚你这个刀塔内部是什么结构,我接触到的都是里面加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塔内部一般是不会有润滑油吧,具体不清楚你这个刀塔内部是什么结构,我接触到的都是里面加的润滑脂

私服油压刀塔是不需要润滑油的,我所说的是油缸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种图真的好宝贵!

网友:
谢谢LZ分享,正在找这样的图片

网友(2019-07-10):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一直想把我们厂里的车床刀塔拆了,看看里边什么结构(可我怕拆完装回去,回头一看地上还有几个零件麻烦了)。再替我们老板谢谢你
似水流年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