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设计错误

楼主(2016-11-08):
找设计错误,如下图

网友A:
1) 轴承内圈没限位,轴肩太高(另一轴承也是)。
2) 齿轮内孔比轴径小,怎么装进去?
3)齿轮键槽和联轴器键槽不在同一轴线上,加工不便。
4)透盖与半联轴器中间的隔套应给穿过透盖给左侧相邻轴承内圈限位,否则轴是转不动的。
另外请补充,谢谢!

网友(点评):
齿轮的轴向位移貌似没有限制啊

网友(点评):
我也注意到,如果有顶丝也是可行的,所以没写出来!

网友(点评):
5,透盖增加密封,6,联轴器那端轴上键槽过长,7,如油泵润滑需设置甩油盘

网友(点评):
齿轮外径比两端轴承安装孔大,不知能否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盖缺少密封槽。

有理

网友:
轴热涨间隙没有哇!

网友:
缺少调整垫片 最右端键槽太长

网友:
透盖与轴干涉

网友:
补充一个:
2#所指4处光轴太长,阶梯轴。

网友:
补充两点:
1.轴承座上缺少定位止口,一般不用轴承盖作为定位,不准确,轴承盖端面只是压紧轴承。
2.非定位轴承盖和轴承之间要预留间隙,轴承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以补偿轴受热伸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轴承内圈没限位,轴肩太高(另一轴承也是)。
2) 齿轮内孔比轴径小,怎么装进去?
3)齿轮键槽和联轴 ...

轴承的内圈用轴肩限位,另一侧还需要加限位吗?

网友(点评):
需要定位。

网友:
没人注意最左边这个角接触轴承装反了?

网友(点评):
这两个应该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楼主,这个貌似是机械设计基础(第五版),轴设计那一章节的最后一个题目,老师讲解的时候还讲了这题目必考,后来考试还真考了这个题目,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
大学课程的题目吧

网友:
这是干嘛呢,试题么?

网友:
估计想测试各位社友的水平啦。。。

网友:
大学考试题.......

网友:
闷盖与透盖均没有设计油封槽,左端轴承轴肩过高,齿轮安装处轴径小于两端轴径,无法安装齿轮,联轴器处键槽过长影响轴整体受力,并且联轴器一齿轮安装处的键槽不在同一线,加工不方便

网友:
不错的话题,如果论坛专门有一个这种寻找设计错误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机械设计或者机械原理课本上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的一本教材。我想说:这个题目拿到这里不合适,设计错误不能一概而论,这里的错误只是给初学者看的,并不是什么大的不的了的问题,只要是进入了机械行业上述的错误基本不会出现的。所以你问老师或者同学比在这问好得多。另外:就我的工作经历给你的建议是,做机械设计更多是要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的学习,再就是基础知识的深入学习;像上述这种案例学习的积累不利于创新的设计,、、

网友:
轴芯比齿轮内孔大(两端都大),无法安装齿轮

网友:
轴承拆不下来

网友:
错误?完全不合理,轴承、齿轮、阶梯轴都不行,你说错误里找对的还差不多,这找错的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是国家注册机械工程师考题呀,现在还考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