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链条固定在板上的方法

楼主(2016-11-08):
      现在有个传动要用链条传动,不考虑其它。我想把链条固定在板上,用链条拖动板移动。要牢靠因为有张紧力,不要太复杂,外观较美观。06b的链条,不考虑焊接,有张紧力,要牢靠,不要一拉就变形,不考虑齿条传动其它的
      哪位有什么好方法的分享下,谢谢啦

网友A:
你表达是不是反了,你想把板固定在链条上,板随着链条转圈?

网友:
可搜索“异形链条”。

网友B:
用那种链条:一侧或两侧带弯板的,弯板上有孔。X宝上有。

网友C:
如果受力大,不便用螺栓连接,那可以采取限位压板卡住

网友(点评):
把二边链板卡到是可以了

网友D:
用下图中标注的链条,将链条固定在板上,链轮固定旋转带动链条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达是不是反了,你想把板固定在链条上,板随着链条转圈?

nonono,就是链条拖动板直线往复运动,工况比较恶劣,灰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链条:一侧或两侧带弯板的,弯板上有孔。X宝上有。

恩,不过我们库存好像没有那种链条,我想用库存的标准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受力大,不便用螺栓连接,那可以采取限位压板卡住

限位块怎么做了?

网友E:
有专门的链条,上面有固定连接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链条,上面有固定连接装置。

我尽量用库存想办法,我们库存没有那种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下图中标注的链条,将链条固定在板上,链轮固定旋转带动链条运动。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下图中标注的链条,将链条固定在板上,链轮固定旋转带动链条运动。

这个自己好做吗?

网友:
这个有很多成品的,前面大神都已经提到了,输送链板就可以

网友:
国标就有的,带k后缀的就是

网友:
想用库存的链条,单排链条?
看你是要带几个板?
用双排链条接头,然后自己配钻孔,想怎样装就这样装

网友:
你可以稍微改造下,就可以了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尽量用库存想办法,我们库存没有那种链条

可以买带附件的链条活节装在你家库存的链条上面

网友:
看看下面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搜索链条附件

网友:
用一块钢板开个缺口,侧面钻个与链条销轴一样大的孔,把链条一端塞进缺口,插上销轴就行了.

网友:
用根螺栓,螺杆中间打个孔,把链销窜过去。 螺栓随便用个小零件就固定了,螺栓锁螺帽,还可以张紧,固定小零件,一定得通孔,不攻牙。不然。。嘿嘿。

网友:
这个有专业做链条的。

网友:
自己改更贵,还是用人家现成的带附件链条吧

网友:
输送链最好了,也不贵,不过非要用普通链条的话,就在板上立几个柱子,插到链条链接的地方,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