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草图里的尺寸,如何批量调节间距?

楼主(2016-11-08):
SW草图里的尺寸,如何批量调节间距?
现有一零件,草图上几百个圆?用的SW自动标注,问题来了
自动标注的距离不是太合理,怎么设置或者批量调节?一个个的手动调节太麻烦了

因为该设备结构问题,两侧的安装孔特别的多,切不规则;无法用草图阵列等办法

网友A:
1什么叫里侧尺寸
2solidworks草图绘制应以简单为上
3 孔可以使用孔向导,这样所有的孔通过添加草图点来建立
4 不想用孔向导,也可以先单独建立一个孔特征,再新建草图,添加草图点,然后使用草图驱动阵列

网友(点评):
超过5个孔的从来都是以草图定位,改起来方便。

网友(点评):
超过5个孔的从来都是以草图定位,改起来方便。

网友:
的却是个问题。

网友:
没有规律,可能只能手动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什么叫里侧尺寸
2solidworks草图绘制应以简单为上
3 孔可以使用孔向导,这样所有的孔通过添加草图点来建 ...

大赞

网友:
草图里的标注自己看懂就行,关键是工程图里要标注清楚明白,让别人看的懂。
孔的数量多且不没有规律可以使用孔表定位。

网友:
草图没必要画太复杂
草图上几百个圆
这种做法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为啥,自己都看不清了,要是修改起来看到了就头大

几百个圆总不能是一个大小吧
把同样规格、同样作用的单独做特征,条理就清晰的很
具体做法请参考三楼

网友:
看来设计时的思路和方法很重要啊

网友:
用孔表比较清晰

网友:
这么多孔你直接挖几个大的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