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 如何显示折弯线

楼主(2016-11-08):
工程图中,钣金件展平后,折弯线如何能显示出来。。。。。

目前都是手工画上的,好尴尬。。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
应该和SW类似吧,找找相应的选项有显示/隐藏折弯线的。

网友A:
你先摹绘的折弯线的话,展平折弯件后,你画的那个折弯线是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摹绘的折弯线的话,展平折弯件后,你画的那个折弯线是会有的

请问:你是说   先 草绘一条折弯线 吗?     能给个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摹绘的折弯线的话,展平折弯件后,你画的那个折弯线是会有的

能给个截图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2-12-22):
你好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