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题,平行度5u

楼主(2016-11-08):
双顶尖外圆磨,磨最大外径如图所示。但这个部位既要保证外径还需保证宽度。平行度要求5u。单边余量不大。需采取哪种方式。

楼主:
自己想了几种方式,考虑的砂轮崩边可能性大,站不考虑。注(大批量生产)

楼主:
工件最大外径两侧也要磨削,留有砂轮越程槽。简画了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用磨床磨削还是可以的。其他机床还真不好保证。

网友(点评):
这就是磨床的活,而且要高精度机床,国产还是算了吧。

网友(点评):
相对来说,磨床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B:
1,外径问题不大,精车保证余量就行。
2,宽度也好保证,
3,5μ的平行度,把砂轮修好,靠磨,适合单件
4,批量的话适合小专机,楼主现在用什么床子?

网友:
5u的平行度指的是最大圆的两个侧面吗?这两个面和轴线的垂直度是多少?感觉平行度这么严格的话,垂直度相比应该更重要,那么提高双顶尖夹持的精度和稳定性,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网友:
双顶尖装夹工件,磨外圆,尺寸没有问题。
磨大外圆两 侧面,平行度5um,砂轮修整好,没有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外径问题不大,精车保证余量就行。
2,宽度也好保证,
3,5μ的平行度,把砂轮修好,靠磨,适合单件

把砂轮修成这个形状吗?那我金刚笔不是得特制

网友(点评):
不是修成型,那还了得,两边修平行单边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用磨床磨削还是可以的。其他机床还真不好保证。

用高精度磨床,丰田的 150万

网友(点评):
价格不低,加工费挺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砂轮修成这个形状吗?那我金刚笔不是得特制

这样砂轮容易崩边,容易研残。有不良产生

网友:
用普通的圆盘砂轮,粒度细些,金刚笔修砂轮两侧及外圆,靠磨零件的大圆两侧端面。

网友:
楼主 你这外形尺寸 材质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大致的形状 让别人怎么去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