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橙子的蒂(蒂已去除)全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楼主(2016-11-08):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橙子的那个有蒂(蒂已去除)的那个地方全都朝向同一个方向或者刚好的方向吗?

网友:
这个貌似无解,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算蒂没去除,方法都不一定可靠,何况蒂已去除。

网友:
就算摆放好了,橙子底端不平也没法保证每个放的是蒂朝上的!

网友:
脑洞齐开!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可能用图像处理技术再结合机械的方法解决,只是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B:
办法总是有的,具体可私聊QQ264606110

网友:
感觉不容易

网友:
用手将橙子放好,固定,有蒂(蒂已去除)的那个地方全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网友C:
手工摆放,这活找老太太和孩子就办了,成本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可能用图像处理技术再结合机械的方法解决,只是提供一种思路。

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但这样做的确有点麻烦,所以一直在想有没有纯机械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摆放,这活找老太太和孩子就办了,成本也不会太高

现在就是要做成自动化啊

网友D:
我做过乒乓球自动找接缝线的设备,用摄像头加上机械配合,要2秒钟找正一个乒乓球,橙子的成像情况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大侠是检测乒乓球是否破了吗?

网友E:
你把橙子扔水里看一下就会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橙子扔水里看一下就会有答案了

早就试过了,对于某些橙子来说,随机性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总是有的,具体可私聊QQ264606110

已加

网友(点评):
QQ上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总是有的,具体可私聊QQ264606110

我发送了一个你好,我是记下星光

网友:
纯机械基本无解!

网友:
纯机械想不出怎么定位

网友:
橙子,外观形状什么的随机性太强了,从外观上着手不太可能了,就不知跨学科有没有什么差异性了

网友F:
放在水中橙子是哪种状态,

网友(2017-10-18):
引用 网友B:
办法总是有的,具体可私聊QQ264606110

@面壁大侠 加了大侠的Q,但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在水中橙子是哪种状态,

我估计取决于入水的角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乒乓球自动找接缝线的设备,用摄像头加上机械配合,要2秒钟找正一个乒乓球,橙子的成像情况不太清楚

不是检查是否破了,是自动把乒乓球接缝线朝固定方向放置

网友:
国外有类似的设备,网上见的。不过不是用来做摆放,而是用在挑选残次品。好像是豆子。产品经过的时候计算机再不断的扫描,发现有残次品就直接用激光还是什么东西打掉。你这个也一样的。毕竟 蒂 那个地方的颜色和其他部位还是很好区分的(类似人脸识别)。不过你得想一下,这套图像处理的东东 加上镜头得多少钱。如果能搞定这个剩下的就简单了 。首先橙子通过传送带。镜头捕捉蒂的位置,然后再固定位置设计一个360°翻转的装置。保证蒂朝上,然后继续前进,包装。就解决了。
你想通过其他的方法应该可能性不打,毕竟这个东西太圆了。要是稍微带点椭圆或者锥形的物品都好调整,这个东西太圆了。
你可以多找些橙子。仔细的想,看这些橙子的共同点再哪里.找到了共同点,在根据共同来寻找廉价的方法来。

网友:
楼上说的放在水里,的确可以试试。

网友:
下方用小图钉,一个个一手工戳进去,这样就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