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级不锈钢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6-11-09):
       我们公司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就是将一根0.5的医用不锈钢丝,一端用冲床压扁至0.2,再延冲压方向冲出一个R15的内圆弧(成形类似于钓鱼的鱼钩),重点是再将冲压圆弧的不锈钢丝再放进一根内径为1mm的不锈钢管里面,进行时效。(意思就是将之前做好的类似鱼钩的东西,利用钢丝的弹性在放入内孔1mm直管里,经过一段时间在拉出来保证冲压出来的圆弧不变,不锈钢丝取出和放入容易)我们用的是304不锈钢丝,时效过后取出不锈钢丝圆弧就不行了。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明确一下,医用级不锈钢是以有害元素析出来衡量的,而不是材质,换句话说316如果工艺不善也可能不符合医用标准。
楼主的问题实质是做弹簧用,而304本来做弹簧就比较软。

网友:
仅供参考:镜面滚压加工R15处理,使其表面硬化,后续亦可以采用真空渗氮处理。

网友:
1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明确一下,医用级不锈钢是以有害元素析出来衡量的,而不是材质,换句话说316如果工艺不善也可能不符合医 ...

说得在理

网友:
不是有医用不锈钢吗?

网友(2020-12-25):
想问下题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