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本色氧化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11-09):
6061铝,本色氧化后,放到冷冻箱里,温度在零下60度左右,就出现了图中所示的情况。
问过表面处理的供应商了,他们也不清楚;我们对表面处理也不是很了解,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1,这种氧化工艺基本属最好的表面处理工艺了,高低温处都有用,分明是处理厂家没处理好,一句“他们也不清楚”就推的一干二净了,推卸责任,不思进取,不找原因,悲哀啊!

网友(点评):
还有更好的6063

网友:
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看起来像前处理没处理好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处理厂的责任。还有就是原料杂质太多。

网友A:
材质本身假次?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我们零件110°C、冷冻-20°C都有过。这个氧化层怎么看着像喷漆处理啊

网友:
换一家做比较就知道了,货比三家嘛

网友:
这个就相当于人家说的脱皮,拿去让他返工

网友(点评):
你好 我公司主营铝板、铝棒,1到7系均现货销售,价格同行业最具优势,库存4000多吨,为华北地区最大供应商,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13621373425(同微信)qq 532131810.

网友:
我当时用处理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人家给我找的原因是处理的没干,啥东西流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B:
很可能是表面氧化没做好,之前我们公司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不知道这个零下60度的标准从何而来

目前我接触的都是在零下40度的温度,从来没碰到过腐蚀的状况,所以也不敢说判断问题的原因
只能大概的猜测下

阳极膜层太薄或者太厚
阳极槽液相对比较脏,或者前处理没有洗干净,导致部分膜层成膜状态不佳
在测试之前污染了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零下60度的标准从何而来

目前我接触的都是在零下40度的温度,从来没碰到过腐蚀的状况,所以也 ...

我们自己试验在零下60度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本身假次?

材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是酸洗以后的清洗未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表面氧化没做好,之前我们公司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可能是吧

网友:
还是氧化工艺工艺问题,

网友(2017-02-18):
原材料问题,含金属元素比例不一样,本色氧化可以染颜色啊

网友:
用百洁布打磨下看看,本色氧化就是洛酸盐清洗吧!以前我们很多产品自然现象都有过类似现象。

网友:
像是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