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选购,求推荐

楼主(2016-11-09):
最近想买个雕刻机,主要看质量和性价比,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适合的牌子推荐啊?

网友:
北雕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国内最好的要算北京精雕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品牌很多,可以向多个品牌询价,了解其性能特点。
首选考虑的是要通过对雕刻机的使用寿命、稳定性、效率、精度、服务等诸多方面进行评估,再进行价格的对比来选择。

网友(点评):
主要是牌子太多了,所以才向坛子里的大侠求助的,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8-09-15):
如果选择雕刻机呢,这个主要是看您这边加工什么材质为主。需要多大的尺寸。无锡酬信雕刻机厂家会从生产加工上及省料程度上为客户考虑到位,从价位上考虑避免让客户花钱买了一款不适合自己的设备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小型广告雕刻机一般用来加工小件,比如小铭牌之类的,型号有3040、6090、1212等;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我们一般都推荐用1224或者1325的方轨齿条,这种机器加工效率更高,力道更大,能整块板子放上去排版省料,而且偶尔用来加工木质的工艺品也不错。

普通的1325木工雕刻机是最常用的,也是适用性最广的,但是不管是加工木门、橱柜门还是加工欧式(中式)家具桌椅腿,加工效率只能算普通;所以如果客户主做木门和橱柜门的话,那用三(双)工序的木工雕刻机是更优先的选择,三个机头三道工序一个成品就出来了,速度快,效率高,可单头也可多头一起加工,适合木门、橱柜门、衣柜门家具的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