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径薄壁零件的外圆好加工吗?

楼主(2016-11-09):
直径6mm,壁厚1mm,管长20mm。这种零件好加工吗,容不容易变形?如果想加工成课连接微型钻夹头的莫氏锥柄,锥形的精度能达到吗?请加工大神们解惑。。谢谢

网友A:
这是不是可以直接买来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可以直接买来割啊

不行啊,是异形的,而且需要空心

网友:
多少量,量不大,慢走丝或者中走丝割两个就好

网友B:
钻柄稍长了点,用数控车加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柄稍长了点,用数控车加工没有问题

这个壁厚不会变形吗?只有1mm

楼主:
而且为了保证钻夹头的同心,锥面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