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螺纹线不显示

楼主(2016-11-09):
如图,异型孔向导的螺纹都不显示,求解决方法

网友:
孔规格那栏下面有三个图标可以选择,选了之后显示就不一样了,选中间那个图标,不知道你选择了没有。要是选了还是没显示就算了,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在这里选择的。

网友:
打孔时没选带螺纹标注

网友:
3楼答复很具体。

网友:
可以直接用螺纹线来绘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