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刀塔中心高不好,如何钻孔和铰孔?

楼主(2016-11-09):
刀塔式数控车床,刀座的中心高普遍不良,一般在0.1mm左右,如何使用钻头和铰刀进行孔的加工?比如:12.0mm的孔,孔深80mm, 在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

网友:
车床的零件都是回转体,打孔都是在中心的,如果不深的通孔,简单的做法用尾座手动打,
你说的这种就编程来做了,法兰克系统都是用G83等钻孔循环指定打孔

网友:
偏0.1这种情况钻小孔要当心

网友:
刀柄是可以拆的啊,难度你们拆了后,不对中心嘛?

网友:
随时对刀!

网友:
高了0.1mm,这个误差应该可以调整的吧!维修维护一下吧。
不然一直有这个误差,钻孔等误差一直存在,不好吧。

网友:
钻孔铰孔不是车床的活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比较头疼。
如果精度要求实在高的话,可以在在刀座上夹芯棒。然后主轴夹钻头,用主轴钻头+铰刀加工刀座芯棒成孔。
然后此孔边上做个支头螺丝,最后用此孔装夹钻头来加工主轴零件,基本上就很准了。
简单来说就是反向加工装夹孔。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