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11-09):
最近天气变化较快,温度变化10°左右
车间加工零件,有一个尺寸变化比较奇怪:
正常都是热涨冷缩,天气热加工出来的零件尺寸应该偏小,环境温度降下来以后尺寸应该变大(恒温至20°测量,工序是铣面,尺寸是面相对于定位面高度,零件是铝合金的)
但是这个工序情况相反,温度越降,尺寸越小,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热胀冷缩,不是温度变低尺寸变小么?

网友(点评):
加工前温度高,零件处于膨胀状态,其他条件不变,刚刚加工完,零件是满足要求的,但是恒温之后再测量,零件已经收缩了,尺寸会变小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铝合金零件对温度相对敏感一些,而不知道你的零件的结构,有的时候零件在收缩的时候,受应力影响会带着有的区域变形向外,就会反应出尺寸大,或者是你的基准变小了,造成测量的尺寸偏大。

网友(点评):
同样的工件,在其他工序加工,也是铣面,温度降低,尺寸会变大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是测量基准的位置变化了。

网友(点评):
同样的测量基准点,估计是您分析的应力影响吧,这方面不是太懂

网友(点评):
有零件的图片吗?发张看看。

网友(点评):
零件是发动机缸体

网友:
这个热胀冷缩,不单是对机加工工件有影响,对数控机床也有影响,直接会影响到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试想一下,数控机床的床身、导轨等,都会有变化。
可以尝试一下在空调房内的数控机床来加工,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加工。

网友(点评):
都是一样的加工中心,共用同样的切削液过滤中心,但就是这个工序有这种情况,其余相似工序正常

网友A:
温度越降,尺寸越小,正常啊!

网友B:
你这是内尺寸还是外尺寸,零件结构是什么酱紫的?

网友(点评):
外尺寸,零件是发动机缸体

网友(点评):
加工过程中热膨胀,实际加工量偏小,产品冷却后尺寸变大,可以根据温差影响调整实际加工量,或者增大切削液减少热影响。

网友:
尺寸变化的因素:切削用量的大小、材质、工艺结构、内应力的变化、温度等都有关系!
找出温差影响尺寸规律的变化、补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越降,尺寸越小,正常啊!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内尺寸还是外尺寸,零件结构是什么酱紫的?

加工过程中热膨胀,实际加工量偏小,产品冷却后尺寸变大,可以根据温差影响调整实际加工量,或者增大切削液减少热影响。

网友:
材质影响、机床影响、测量工具影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越降,尺寸越小,正常啊!

环境温度越高,工件温度也越高,零件膨胀,夸张点,比如说原长100,现在膨胀到101,加工时是加工到99,正常不膨胀(20°),加工完就是99,只是切掉了1,但膨胀后,也是加工到99,那切掉的就是2,实际切掉的就多了,加工完后温度恒温至20°,再测量就只有9900/101=98.02

网友(点评):
铸铁件基本是一米长,温度每变一度,长度变化0.01mm

网友(点评):
我说的夸张点,只是为了说明温度的影响,并不是就是那个值

网友:
高温下加工到99,冷却后收缩,室温下加工到99,不收缩
高温加工后零件尺寸变小,不对吗

网友(点评):
是低温加工后尺寸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