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自带标准件库,选用标准件

楼主(2016-11-09):
软件是13版

如图1,我在SW自带标准件库里面调用了这个标准件,约束好后保存文档。
如图2,第二次打开后,装配图里面这个标准件会自动变化,如果从标准件库里面,再选一下这个型号的挡圈,会自动又变回来

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这台电脑,装配好的标准件,到另外一台电脑,同样会变化

帖子里说的标准件都是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库里面的标准件

自己下载的标准件,没有问题

网友A:
我用ug的,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标准件,一般要从网上下载,再安装;也可以自己平时在绘图时收集一下,自己绘制一些。
怀疑这个标准件,可以只打开这个标准件,只显示这个标准件的三维,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系列件,有些参数没有锁定?

网友C:
你这个标准件肯定是和那块的命名重复了。
命名相同,存放位置不一样,形状也不同的两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ug的,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标准件,一般要从网上下载,再安装;也可以自己平时在绘图时收集一下,自 ...

单独打开这一个标准件是没有问题的,打开后,装配图里面同时会恢复。
用自带的方便些咯,自己整理还是要画点时间

网友:
多学多练

网友D:
另存,另存,重要的事情说两遍

网友(点评):
对,用另存的办法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另存才会引起这样的文件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列件,有些参数没有锁定?

我什么都没有改,直接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标准件肯定是和那块的命名重复了。
命名相同,存放位置不一样,形状也不同的两个件。

我们没有做过块什么的,其实不会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存,另存,重要的事情说两遍

另存到,我装配文档那个文件嘛? 我试试

网友:
要改名字的。

楼主:
另存一次,问题解决

网友(2017-01-15):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很闹心。

网友E:
哪位有好的标准件库,sw标准件库发给我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位有好的标准件库,sw标准件库发给我一个,谢谢了

solidworks自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