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形位公差的区别

楼主(2016-11-09):
如题

网友A:
挺有意思的,陈强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的那个教材?

网友:
哗,这么多!
我理解一下第6题第一个的那个垂直度,可以理解是圆柱孔轴线对底板的垂直程序,轴线只能直径为0.05的圆柱内变化变动。

网友:
对于这几个公差的表述的区别,只要弄清楚各个形位公差所表述的公差带形状就很好判断了。端面的圆跳动公差带没俩个同心圆,全跳动为俩个平行平面。位置度公差可以分解为平行度公差和垂直度公差 的结合。

网友:
结合实例比只看文字好理解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几何规范学这本图书的pdf版本谁有呢?

网友:
第9题中左图中两个位置度单独控制两个方向,为什么0.1前面还要加Φ?

网友(点评):
标注错误。单向没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陈强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的那个教材?

是的 书籍如前辈所说.有几点不明还请前辈开释:5题的解释  没有看懂..
6:什么样的尺寸才是合格的?
8: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轴向(端面)全跳动或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误差是端面的平面度误差与端面对轴线的角度偏差的综合"那么,该题 ac能相等??
9:该题如何解答

网友:
基本上是从左到右,一个比一个要求严格,设计时不要局限于理论,关键看装配的要求和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书籍如前辈所说.有几点不明还请前辈开释:5题的解释  没有看懂..
6:什么样的尺寸才是合格的?
8:书 ...

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回帖打字效率太低了;
你对公差带的理解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结合实例比只看文字好理解多了,
什么样的尺寸才是合格的?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轴向(端面)全跳动或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误差是端面的平面度误差与端面对轴线的角度偏差的综合"那么,该题 ac能相等??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参考答案就更好了。了解下自己理解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回帖打字效率太低了;
你对公差带的理解还是有点问题;

187061982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回帖打字效率太低了;
你对公差带的理解还是有点问题;

电话 18706198263
qq 15068354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陈强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的那个教材?

没看见包容,订正一下其中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