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筋自动绑箍动作如何实现

楼主(2016-11-09):
最近接触一个包装线的项目,其中有一个环节是要把码垛好的产品用橡皮筋捆绑,十字形捆绑共四根,以前从未接触过橡皮筋这种材料的使用,在网上也没找到类似的资料,完全没有头绪。请问各位社友“橡皮筋自动绑箍动作”如何实现?请各位社友给些意见,谢谢!

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都想做自动化的改善,但有很多工序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自动化的问题,现在上自动化就来麻烦了,或者前后工序配合,或者上下料方式,或者材料选择,总之各种限制各种要求,只能模拟原有的操作动作,但“自动化”不是万能的,而且还要考虑成本问题,一个小改造累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A:
橡皮筋捆绑,应该是尺寸较小的产品吧,很少见,楼主不妨上两张图片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
坛子里有过讨论  LZ不妨搜一搜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CF%F0%C6%A4%BD%EE
关键词:橡皮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筋捆绑,应该是尺寸较小的产品吧,很少见,楼主不妨上两张图片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客户不允许现场拍照,所以没有现场的照片,随手做了一个示意图,大家凑合看吧。码垛的产品是吸塑盘,吸塑盘尺寸范围500*400~300*200,图中以400*300为例,吸塑盘每层中间用泡棉隔开,泡棉尺寸略小于吸塑盘,一垛15个,码垛高度约200mm,节拍15s/垛,码垛是前一个工位的内容,此工位只讨论自动捆箍橡皮筋。
目前的难点
1)客户的原材料、配件、工艺都不能调整,所以只能模拟原手工操作的内容
2)橡皮筋上料问题,必须用客户现有的橡皮筋上料,客户的橡皮筋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牛皮筋,只是尺寸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015&highlight=%CF%F0%C6%A4%BD%EE
关键词:橡皮筋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人遇到过。我的客户要求必须使用它们的橡皮筋材料,不能自己选择,这个很头疼。。。。

网友C:
楼主见过那种一摞书自动打包最后打活结的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见过那种一摞书自动打包最后打活结的设备么

常见的自动打包设备基本都见过,你说的是哪一种的呢?能否贴图看一看,谢谢!

网友(2018-05-0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人遇到过。我的客户要求必须使用它们的橡皮筋材料,不能自己选择,这个 ...

你好,你的那个橡皮筋捆绑的机构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