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的抗拉屈服会因为厚度不一样吗?

楼主(2016-11-09):
同一牌号的板料16MnCr5,厚度有3mm、5mm、7mm的,抗拉屈服延伸率等机械性能会因为厚度而不一样吗?
我看标准,没有涉及厚度不同,抗拉屈服不同啊。
比如,只要是16MnCr5,那么抗拉屈服标准都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6-11-19 15:01):
补充一点,材料交货状态是一样的,比如都是退货状态。

网友:
薄板强度更高一些。

网友:
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只和材料本身有关,和厚度无关

网友(点评):
同样是45#,调质和退火后力学性能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调质,退火的材料内部组织已经发生变化了。

网友:
以屈服强度为例,它的单位是:单位N/mm2 (牛每平方毫米,即MPa),是用力除以横截面积的,得到的是单位横截面积的力;所以只与材料有关,与横截面积无关。

网友:
楼上二位有所偏失。如果钢板是线切割割出来的,那强度确实与厚度无关,但是如果是轧钢机轧出来的,那薄板强度高一些。
下面是钢丝的强度数据,可以类比看看。尺寸越小,强度越高。

《弹簧钢丝抗拉强度参照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IOjREGQaN5HR0ooaliaHs2sZjej0Dzj7zRuJ3w2wX4SIVeLwaGm8RjWUHVgrywfp2pZNkI4iD6x38rA-qvCEHfgJeO0XOmsNT2BokapQBK

网友(点评):
人家说同种材料。轧制后,材料不同了

网友:
屈服强度是材料本身的一种属性,与厚度无关。

网友(点评):
此言差异

网友(点评):
大侠那么说说,屈服、抗拉既然是本身的属性,那么有啥决定的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实际测量中不一样的试样规格测量出来的数据会有不同

网友:
我到以为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会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深究就是有问题

网友A:
薄的加工心部缺陷少  厚的芯部有缺陷  所以同一个牌号 薄的强度比厚的高点  是因为质量好点

网友(点评):
铸件?锻件?冷轧?热轧?多厚算厚,多薄算薄?

网友:
理论上来讲是没有的,因为这是材料的固有属性。
可以理解为平均值。

网友:
应该一样吧,只是制作薄板的工艺不同,会对材料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点评):
法兰上的厚度对选材影响很大

网友:
受工艺影响,薄厚板是不一样的,但几个毫米的薄板是基本相同的。

网友:
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屈服强度有个尺寸效应,你翻大学教材,机械设计  就能看的,在齿轮材料那一张 ,有个材料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的加工心部缺陷少  厚的芯部有缺陷  所以同一个牌号 薄的强度比厚的高点  是因为质量好点

这属于板材的加工质量问题,薄板加工不好内部一样有缺陷的,这和材料的基础属性无关。有限元计算模拟的时候都是根据材料输入不同的屈服比。

网友:
最典型的,碳纤维丝,钢丝等等这些材料,抗拉出奇的高
楼上金属材料学都没看过么,正常金属的理论晶体强度比实际前度高3-4个数量级,为啥,有缺陷呗
同一种材料,晶粒大小不一样,等轴还是棒状,支晶、偏析、热处理状态等等都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玻璃丝也是的。

网友B:
同种材料的性能指标肯定是一样的,在同种结构,同种受力方式下,厚度不同会决定它承受的力的大小不同。这里要区分力和应力的定义,应力确切的说不是一种力,是内力作用产生的压强,是内力和作用面积的比值,所以作用面积越大那肯定内力就会越大。所以同种材料,直径10mm的钢筋肯定要比直径1mm的承受的力大。

网友:
先给条件。你题问的本意,我理解。屈服强度是一样的

网友:
5#说的对,薄板一般是轧制出来的,同一钢坯轧制成不同厚度钢板,由于加工硬化的作用,抗拉强度会升高。我理解轧制成3mm或7mm由于都是很大的变形率,抗拉强度相差很小,一般的使用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其数值上的差异。

网友:
锻造和轧制的晶粒不同,强度有所差异。

网友:
板的定义是在两个方向上的长度远大于另一个,当薄板厚度增大截面面积的变化很小,不会因厚度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种材料的性能指标肯定是一样的,在同种结构,同种受力方式下,厚度不同会决定它承受的力的大小不同。这里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