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装夹比较好

楼主(2016-11-09):
         长宽高差不多是300*70*8的工件,我要用钢丝轮磨300*70的那个面,产品宽度和厚度是固定的,但是长度有差别,300的方向有时需要调整长度,并且以300长度方向为轴要摆角度。  不要磨到夹具又要装夹的稳定,该怎么设计夹具?  我初步想用永磁吸盘吸住(不用电磁怕断电危险),用5MM高的边卡住,不让钢丝轮的摩擦力把产品飞出去。
        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永磁吸盘(可以手动控制充磁),都太大太重了,我想要50*100左右大小的,重量比较轻,好安装,有没有人知道的?或是有没有其它的装夹方案。大家分享下

网友A:
真空吸盘也可以的

网友B:
不用吸住,上面用几根棍子压住,棍子和钢丝轮同步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也可以的

不行的  产品中间是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吸住,上面用几根棍子压住,棍子和钢丝轮同步运动.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C:
把两个磁力吸座(那种固定表架用的)按一个平面倒着夹在台钳上,工作时手动拧下两个磁力吸座上的钮,零件就吸住了,稳稳地。

网友D:
带斜角的侧压块可以啊

网友:
说了一大堆,不如上一张图,,,,,,

网友E:
其实不用担心过多,用磨床的电磁吸盘就行,人人都这样用,哪有那么容易断电出事;怕的话,做个5mm高的夹具套一下,更保险。
或者,工件有8mm高,用平口钳装夹5mm高也可以。
非要永磁吸盘和夹具配合使用,网上有很多,小型的永磁吸盘也有,也支持订制,方便。

网友:
如果批量打的话,自己改装一个大平口虎钳

网友F:
大家感兴趣,是否出一个零件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磁力吸座(那种固定表架用的)按一个平面倒着夹在台钳上,工作时手动拧下两个磁力吸座上的钮,零件就 ...

有钢丝轮打磨工件,感觉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斜角的侧压块可以啊

不行钢丝轮  能打磨到夹块  用不了几次估计就废了

网友(点评):
侧压块,就是挤压四个边的那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用担心过多,用磨床的电磁吸盘就行,人人都这样用,哪有那么容易断电出事;怕的话,做个5mm高的夹具 ...

      我没在网上找到合适的手动充磁的又好安装的又轻巧的那种永磁铁,我另想了一个办法:产品高8MM,做个卡边高5MM的夹具不让平行移动,不会磨到夹具,夹具固定在AL6061上面,然后产品就只有一个方向的自由度,在夹具下面有直径20左右的强力永磁铁3个分别在不同的位置,磁铁固定在一根轴上面,轴用快速夹头一样的东西控制上下,这样就可以手动充磁退磁了。怕影响产品和磁铁的吸力,相接触的零件我都用跟磁铁不相吸的材料。因为磁铁是隔着夹具吸产品的,所以夹具不能太厚,不然影响磁力。产品与磁铁隔着的地方,夹具的中间我想铣到2mm薄,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比较好,铝好像太软了,不锈钢好像不好加工。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感兴趣,是否出一个零件简图。

我刚回复了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钢丝轮  能打磨到夹块  用不了几次估计就废了

如果压块高于产品,会磨到压块;低于产品夹不稳,有不安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