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爪勾怎么加工

楼主(2016-11-09):
应该怎么加工,用什么机床,说的越详细越好

楼主:
要开模具吗 ?

楼主:
手工折弯吗 ?

网友:
钢筋弯出来的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材质,多粗,多大。
如果是正常的油淬弹簧钢,10mm直径,可以用一台机器一次压成型。
普通钢筋就更容易了。
图片模糊,可能有些细节没看到,有遗漏掉考虑的。

网友:
小型折弯机

网友:
这个叫弯管器,想要动力有弯管机。

网友:
用弯管机或压弯机吧,根据要求,可咨询厂家具体型号规格。

网友:
用折弯机,就可以。

网友:
我去一家弹簧生产厂,里面就有类似的。利用凸轮机构进行折弯,不过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折动。

网友:
自制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材质,多粗,多大。
如果是正常的油淬弹簧钢,10mm直径,可以用一台机器一次压成型。
普通钢 ...

45

网友:
量大,直接用冲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材质,多粗,多大。
如果是正常的油淬弹簧钢,10mm直径,可以用一台机器一次压成型。
普通钢 ...

10毫米的圆钢材料45号,一次成型需要什么样的模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毫米的圆钢材料45号,一次成型需要什么样的模具?

我前段时间做了台专机,生产照片中的弹簧。是10MM的淬硬弹簧钢。
我想你这个和我的弹簧有类似之处。
简单考虑一下,你的产品大致需要分几段:用液压缸,滑动模块,压中间的U型,再用旋转缸弯你的60度,可能这条路比较简单。
没有时间和精力仔细考虑你的机器的要求。如有误导,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做了台专机,生产照片中的弹簧。是10MM的淬硬弹簧钢。
我想你这个和我的弹簧有类似之处。
...

好厉害啊。我的零件没这么复杂中间一段是一样的,前面折六十度弯。能看下你的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做了台专机,生产照片中的弹簧。是10MM的淬硬弹簧钢。
我想你这个和我的弹簧有类似之处。
 ...

就是这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

微信13306752528

网友:
先看你这个是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