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公差如何确定?

楼主(2016-11-09):
平行度公差如何确定?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20    箭头确定的是你的目标量,不知说的可对!

网友A:
L=20,按20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0,按20选取:

按20选取,确定公差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
选20,在而是这个尺寸内要求平行度

网友B:
取0.00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0.0015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主参数不是20,也不是8,而是你要确定的公差值,这个图是以尺寸8+/-0.003的右侧面作为设计基准,加工时为做到基准统一原则,选8+/-0.003的右侧面作为加工基准,而确定平行公差值和你图上的8+/-0.003没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基本尺寸的上下极限偏差知道,平行度的公差在0.0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