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承座中间的机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10):
这是一个无动力放料机构,两轴承座中间的机构起什么作用?卷料筒里好像是一个连杆机构可以调整卷料安装直径的大小,有没有人知道其具体结构原理?谢谢!

网友:
刹车减速。

网友:
起阻尼作用,权且叫阻尼器吧

网友:
中间是刹车。也是2F的阻尼器。张紧装置是铰链机构,螺母往里拧就可以张紧。这是分条机上上料机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对,冲压很多这样的东西。

网友:
调节阻尼的,放料的时候惯性大,需要阻尼。

网友:
4楼正解。点赞!

网友(点评):
你确定它能刹住车?

网友(点评):
少弹簧吧~~~~~~

网友:
刹车皮,应该是减少带轮的惯性转动作用;带轮自动送料,当要停止时,这个制动机构就会令带轮较快地停下来,不会一直在转动或转动较多,而令到带料输送太多。

网友:
7楼正解,这个机构还是比较原始的

网友:
我看就是个刹车,并且能控制放料速度

网友:
咋不加个弹簧?

网友:
正常放料完全松开,放料快结束时调节阻尼控制速度,放料结束时拧紧刹车

网友(点评):
停止一按你去拧呀?

网友(点评):
中途没有调整。

网友(点评):
就是快结束时控制料用的

网友:
提供张力的

网友:
跟自行车上的刹车很像!

网友:
中间机构还有个作用 就是防止倒转   卷筒里面是个机构类似于卷铝箔的涨轴 主要是将卷筒上的钢板顶紧

网友:
这是个开卷机,中间的那个是刹车。实际使用的时候防止钢卷由于惯性继续旋转,防止散卷。

网友:
应该是个单向轴承,只能朝一个方向转

网友(2018-05-22):
刹车,防惯性过多出料

网友:
有单向防反转刹车带~~~~~~

网友:
比包装行业的放料制动还是粗糙很多哈

网友:
阻尼作用

网友:
看了评论,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这是涨紧机构啊,内腔孔大小不一致,用这个机构可调节松紧,保证能卷料能转动

网友:
阻尼机构,就是用来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