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自动抓取问题

楼主(2016-11-10):
例如一堆0.3mm厚,直径20mm的不锈钢圆片,来料方式为摞在一起,真空吸盘每次取一片,但是现实中由于薄片上会有油迹,会形成张力,导致有可能取的时候一次取多片,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确保每次取一片。PS:由于直径比较小,所以用两端压变形使工件自动分离的方式不怎么好用,又因为工件很薄,用测厚度的方式稳定性不好。

网友A:
导磁就用磁性分张器,不导磁就用机械分张器。

网友(点评):
关于分涨器是不是方便介绍一下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就用磁性分张器,不导磁就用机械分张器。

不导磁,这么薄机器分张器不好用吧?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方式转移定位?机构精度怎么样?
30丝的厚度,稍微有点精度的机构,都可以准确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方式转移定位?机构精度怎么样?
30丝的厚度,稍微有点精度的机构,都可以准确定位了。

我不担心定位,我担心的时候是吸盘吸取的时候会一下吸两个重叠的工件。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太薄了,分子间有张力。

网友:
坐等大神回答,检测可以重量检测,分张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担心定位,我担心的时候是吸盘吸取的时候会一下吸两个重叠的工件。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太薄了, ...

怪我话没说完整。
你能正确定位,就可以利用高低差,在转移中途把粘连的打下来。
是不是?

网友C:
用气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我话没说完整。
你能正确定位,就可以利用高低差,在转移中途把粘连的打下来。
是不是?

会存在样件不平,有翘的情况,况且这么薄分离成功率不高,机械分料经常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吹一下

想过,但是用气吹料片容易掉落在不可控区域

网友A:
导磁就可以采用分层磁铁技术,利用磁性同级相斥的磁场原理,使板材略微上翘。
不导磁0.3mm问题不大,关键是20mm直径确实太小了,大一些可以这样:

用两个或三个机械式分张器(齿条结构)单个挑开。

20mm的不导磁小圆片,只能从机械方面入手,比如:滚轮摩擦配合台阶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我话没说完整。
你能正确定位,就可以利用高低差,在转移中途把粘连的打下来。
是不是?

磁性分张很常见:

利用磁极原理(同性相斥)制作而成的分离器。
机械式分张器是靠齿条或锯齿状分离装置(图中红色标示),挑开单张物料:

网友(点评):
有图有解说。辛苦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就可以采用分层磁铁技术,利用磁性同级相斥的磁场原理,使板材略微上翘。
不导磁0.3mm问题不大,关 ...

前提有写不到磁的不锈钢材料,现在考虑吸起来后用大摩擦胶轮滚一下

网友:
分张器主要用于拆跺,对于成跺、粘有油渍的薄板的分张,根据料跺的高度、铁板厚度等具体条件来设定磁力座的高度、磁力强弱等相关技术参数,从而利用磁力使铁板实现自动分离。

楼主:
大哥们,说了不是导磁的

网友(点评):
都看到了,不导磁建议用滚轮配合平台或者其他限位机构靠摩擦力单张上料。

网友D:
用振动盘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振动盘出

它上面说是有油渍的,应该会影响到振动盘的轨道吧。

网友:
在固定区域震动震动,然后落下的再自动回收。效率低点

网友F:
推底部,取最底下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底部,取最底下一张

来料有时候不是平的,分层推料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上面说是有油渍的,应该会影响到振动盘的轨道吧。

有油那就不行了 会粘一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导磁就用磁性分张器,不导磁就用机械分张器。

机械分张器能否介绍一下,百度不到

网友(点评):
Brodd分张器,需要的话加我,资料及视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料有时候不是平的,分层推料会卡。

那想办法先让他来料的时候平整的,办法会不会好想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械分张器能否介绍一下,百度不到

补充内容 (2016-11-21 08:18):
齿条机构,挑开单张。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是用高压气吸和吹?

网友:
上次做硅钢片分离,头都大了,要求表面不能有划痕

网友:
分张器,不管导不导磁都可以分开

网友:
用气吹,硅片的分离就是这样,然后用伯努利吸盘吸走。

网友(2017-02-01):
磁性分张器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G:
机械分张器能否介绍一下,百度不到

大神可否发我一份看看,谢谢,523491086@qq.com

网友:
吸起来,斜一个角度,抖一抖 会掉吗?

网友(2017-07-29):
吸起来翻转,再用一个吸盘吸下面,轻拉一下,配上真空检测,或者将吸起来的薄片用气吹一下,在吹得位置搞个盒子,让薄片掉盒子里面

网友:
圆盘圆震整列,直震输送,传感器检测,真空吸走

网友:
如果张力不是太大,可以在工件侧下方放一块磁铁试试

网友(2017-11-10):
引用 网友A:
导磁就用磁性分张器,不导磁就用机械分张器。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