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深沟球型号MR128-ZZMC3AF2,其中AF2 指什么?有工厂可以做吗

楼主(2016-11-10):
微型深沟球,型号,MR128-ZZMC3AF2,其中AF2 指的是什么呀?有工厂可以做的吗?

网友:
微型深沟球型号MR128,进口NSK有,才几块钱。至于后面的型号,可以参考这些进口的品牌的型号规格的轴承产品名录。轴承一般不会订造的吧,选合适的型号规格就行,直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