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计算求助

楼主(2016-11-10):
以知OA角速度620,求EC速度 DF速度 DF加速度

网友:
土办法,能不能OA先转动30度作图,知道另外两个点的位移变化,从而算出速度。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你这个图:BA绕A点转动一点是可以的,也就是BA是自由状态,所以:无解吧

网友A:
活动构件n=6,低副p=8,h=0.所以,自由度f=3n-2p-h=18-16-0=2。
无解。
再说初始角没有给出,就算是90“,列出微分方程,dv=ds/dt, s=c'-c, 用解析几何算出c'o长度,可能还会遇到麻烦,,,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动构件n=6,低副p=8,h=0.所以,自由度f=3n-2p-h=18-16-0=2。
无解。
再说初始角没有给出,就算是90“, ...

注:DF杆距离O点:86.6mmC点和O点在同一水平线上,OA杆长度为100mmCA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度。如果加上这个条件按,你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