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输入轴怎么密封

楼主(2016-11-10):
现在齿轮箱装配好后要在测试台上测试齿轮箱是否合格。齿轮箱里充满齿轮油。图上是我画的测试台输出轴和齿轮箱连接,但是图上的结构在轴旋转的时候密封效果并不好,有细细的油雾从接缝处甩出。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不让油从接缝处漏出来。附:测试台每天要测试一百多台齿轮箱,所以油密封的结构要能够适应经常拆装。

网友A:
没看清。。设想是就事论事在端盖上加一道O型圈静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设想是就事论事在端盖上加一道O型圈静密封。

想过用O形圈,但是齿轮箱壳体不转,轴旋转,O形圈磨损会很快,而且经常拆装的话也不方便。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翻来翻去,用了迷宫式密封,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我没看清,应该有一个端盖的,在端盖面开一道槽,嵌入O形圈,形成静密封。

网友(点评):
有聚氨酯的材料O型密封圈可以试试!

网友B:
骨架油封啊。。。

网友C:
增加甩油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用O形圈,但是齿轮箱壳体不转,轴旋转,O形圈磨损会很快,而且经常拆装的话也不方便。在机械设计手册 ...

在压轴承的端盖外圆加工环形槽,放入o型圈做密封。然后在此盖中间再加入骨架油封,这样就构成了双密封,即轴旋转不会漏,轴承外圈处也不会漏,供参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骨架油封啊。。。

要经常拆装,用骨架油封拆几次就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甩油盘

还请大侠明示

网友(点评):
车一个盘子状的薄片件,装在靠近轴承的轴颈上,跟随主轴运动,形成局部真空,起到把油吸回去的作用

网友:
看图,输出轴与箱体是通过一端盖连接的,端盖与箱体是螺纹连接,而端盖与轴应该是滑动配合;
那么端盖与输出轴用骨架油封,端盖与箱体加个O型密封圈。

网友:
可以用螺纹迷宫密封,再增加挡油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1,楼主这一天要拆装个一百多次的确是个问题,这机械密封的结构还得好好想想,五楼是个方法。
2,轴和法兰分开,法兰可以卡到箱体端面上,最好再有个外力稍推一下,法兰与箱体o型静密封,轴与法兰正常旋转密封,拆装只是法兰。

网友D:
看了下楼主的介绍。有下述想明确下:
(1)上面是泄露还是渗漏,还有齿轮油是矿物油还是脂类油,还请明确?
(2)漏油的地方还请在图上具体标出,看了下楼主的结构也不是很复杂的。建议楼主看下密封设计规范,上面有专门的介绍;
(3)密封种类有很多的,O型圈密封,平面密封,盘根密封,动压密封;密封的结构也有很多的,迷宫密封(也叫梳齿密封),螺旋密封等;
(4)还有齿轮油一定要与自己选择的密封材质做相关兼容性试验的,避免材质失效,导致泄露。
希望上述回复,对楼主有所 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楼主的介绍。有下述想明确下:
(1)上面是泄露还是渗漏,还有齿轮油是矿物油还是脂类油,还请明确 ...

比较急用,去钣金那边捡了块3mm的板,折了一下当挡油罩用。让溅出来的油雾顺着板滴在接油盘上,测试时间才5分钟,档油板上才滴了几滴油,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