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轴承定位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6-11-10):
产品名称炼钢钢坯输送辊道,钢坯温度800多°,主要问题是两端轴承座,一端对调心滚子轴承进行了定位,一端未对轴承外圈进行定位,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装配

装配

未定位轴承座

未定位轴承座

定位轴承座

定位轴承座

网友A:
估计是热胀变长很多,算好了尺寸,留点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热胀变长很多,算好了尺寸,留点间隙,

那未定位轴承使用寿命不会降低很多吗?

网友(点评):
低速运转,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未定位轴承使用寿命不会降低很多吗?

寿命不会吧,反正我也不懂设计者的意思,按理说他左端已经完全定位了,为什么右端还要做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不会吧,反正我也不懂设计者的意思,按理说他左端已经完全定位了,为什么右端还要做台阶

如果右端不定位的原因是考虑热膨胀影响,左端轴承座与轴承外圈之间有一隔环,这样使两端轴承座尺寸完全一样,可能有互换性的考虑。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这不是最常用 最经典的轴承结构么,没什么可惊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最常用 最经典的轴承结构么,没什么可惊叹的啊

额。。。新人,没怎么接触过,不过从现场使用情况来看,未进行轴承定位的轴承部位设备故障与有固定的部位相对较多,有没有别的解决途径??

网友(点评):
要具体看什么问题,这样问,就像是有人生病了,直接就要医生开药,医生说,吃点阿司匹林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医生可信么,这么说的话就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点评):
可以加4个弹簧顶住压盖 压盖在压轴承外圈!这样就不悬空了!

网友(点评):
故障应该和这个没有定位,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现在是这个辊道用量较大,右端轴承损坏较多,所以想换个结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左边那轴承也有定位的,内圈定位了,内圈左边有轴肩定位,内圈右边有一弹性定位垫圈定位,但这定位圈有弹性,可能针对这个热膨胀吧。

网友:
这样的轴承支承形式称为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目的就是在轴受热胀冷缩变化时,给轴有一定的伸缩量,防止轴承顶死,或轴变弯曲。
右端轴承外圈轴向没有顶死,就是为了在轴受热伸长时,轴承外圈在轴承座的孔里移动。

网友(点评):
谢谢,刚查到了资料,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次除了楼主迷茫大家意见出奇的一致。

网友: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已经在手册上找到了。谢谢

网友:
轴承座外面还有水冷,像我曾经设计的图纸。为什么这样设计?有2点:
1. 为了适应轴受热伸长,因为钢坯温度高。
2. 为了便于安装,两边是独立轴承座。

网友(点评):
谢谢,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留有补偿量!要不轴承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轴承也有定位的,内圈定位了,内圈左边有轴肩定位,内圈右边有一弹性定位垫圈定位,但这定位圈有弹性 ...

左边是轴肩,右边是止动垫圈加圆螺母吧,典型的定位方式,都用内圈定位,个人觉得这不需要弹性

网友:
这个装配是一端固定端,一端游动端,固定端(定位)轴承没有间隙(仅游隙),而游动端轴承外圈和端盖是有0.2左右的串量,主要是消除轴承受热的轴向方向的变形,从这个图可以看出设计选择双向圆锥辊子轴承,这就说明这个轴承能同时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轴承内圈能够自动调心得目的。

网友(2023-08-05):
基本功不够

网友:
右侧的间隙是为了装配误差和热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