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垂直转盘设计

楼主(2016-11-10):
想自己做个多工位的转盘。转盘垂直安装,转盘直径400mm,加上模具重量约20公斤(工件重量可忽略),其中一个工位为下压,有垂直于转盘平面的力(并不太大)。传动轴需要承受轴向的转盘重力以及部分径向力。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供参考,轴承应该如何选配?非专业设计人员,望给位指导,谢谢!

网友A:
1,背对背的圆锥滚子吧!
2,受力小轴承大小随便选选,直径400不算大,为可靠也可选大点的。

网友B:
不知道你事想用什么来代替旋转的呢,和i钱一些客户用分割器来规划的时候,是建议加轴承的。图片是水平安装的,不过跟你竖直安装影响应该不大。看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点评):
兄弟,像这个工装,您是靠什么分度的,分度的精度怎么保证的。间隙量如何消隙,重复定位精度靠什么来保证的啊。是用,伺服+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背对背的圆锥滚子吧!
2,受力小轴承大小随便选选,直径400不算大,为可靠也可选大点的。

背对背的圆锥滚子轴承是只指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吗?

如果径向力不大的话是否可以只用深沟球轴承,或者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你的转速应该很低,轴取大一点,深沟球轴承应该可以,具体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事想用什么来代替旋转的呢,和i钱一些客户用分割器来规划的时候,是建议加轴承的。图片是水平安装 ...

打算伺服+行星减速机
没用过分割器,不了解其控制方式。例如下压的操作退回时如果有卡顿,转盘就不能按固定的频率旋转了,需要等待机构退回后才能继续转动。所以选择了伺服。

垂直和水平安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轴和轴承在轴向和径向的受力差别就大了。

网友(点评):
你看囨檞释给的图,分割器原理是用凸轮本身机械的精密分割,所以对电气控制要求不高,图片上就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过缺点是,分割数是固定的,比如4等分或8等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伺服+行星减速机
没用过分割器,不了解其控制方式。例如下压的操作退回时如果有卡顿,转盘就不能 ...

你说的轴承是指安装在行星减速机中间的那块吧?

网友C:
直径400,即半径200,向圆筒内压入工件时有一个力矩,会产生很多问题,建议在对称边缘预先施加一个力或高副接触。其余设计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400,即半径200,向圆筒内压入工件时有一个力矩,会产生很多问题,建议在对称边缘预先施加一个力或高副 ...

在背面顶一个 @囨檞释 图片中这种凸轮轴承?

网友:
参照节能灯设备中的平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轴承是指安装在行星减速机中间的那块吧?

转盘还是不应该直接装到减速机输出轴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背面顶一个 @囨檞释 图片中这种凸轮轴承?

是啊,在边缘装一个。用行星减速机应该是要加一个转接法兰的

网友:
估计两个深沟球轴承就可以。

网友:
主要受轴向力,还是用圆锥滚子轴承吧。
还有那个受力的地方,下面要加一个受力的东西,比如滚动轴承之类的;不然会有问题。

网友:
分割器有可以回退的

网友:
看你下压力多大,大的话可以在下压工位加上限位支撑

网友:
我想也是,两个深沟球轴承就可以。

网友:
感觉像是加工中心的刀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事想用什么来代替旋转的呢,和i钱一些客户用分割器来规划的时候,是建议加轴承的。图片是水平安装 ...

@tghzs   @tghzs   这个是凸轮分割器,里面是村机械结构,是凸轮和滚子来实现分度的,一般是非标规划,正常是规划好几分度就是几分度的,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都是由凸轮和滚子来实现。普通马达来带。

网友:
应该很简单的设计

网友:
其他楼主说的挺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