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胎勾怎么加工

楼主(2016-11-10):
怎么加工,做模具,还是买机床,该怎么弄?求大神指教

网友:
1,量小自制折弯平台,做几个定位挡板,人力一天下来熟练了几十个不成问题。
2,量大了折弯机或自己搞个专机也不难。

网友:
折弯机折弯。

网友:
制作个工装搞定

网友:
找个折弯师傅分分钟搞定,量大做个模具上压力机

网友:
你外发就可以加工了,你这要求高不?主要是外观?!
这个我以前也搞过,不过没有结果。
就是钢条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专用的弯管机、折弯机之类的,直接与厂家联系,将要求提出与对方沟通,采购回来就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