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装配该做个什么样的工装呢?

楼主(2016-11-10):
如题,碰到一个类似于伞柄结构的问题:
图2的杆有30根,用直径3mm的铁丝串联起来,装配到图1的底座上,大家能不能想到合适的工装来做这件事情,杆和底座之间是过渡配合。

图1:底座

图1:底座

图2:杆

图2:杆

网友:
1,铁丝是软的不好定位,一圈铁杆又长,装卡都不好弄,还是过渡配合,不好一次装,
2,应该是做旋转工装先一个个插装上再穿铁丝,较易实现。

网友:
我感觉不难做,这个东西固定不动的反而是图二的零件,我先假设有一个碗状的工装,然后件二的环位于碗底,件二的杆搭在碗壁上,从根部分开一根一根的并不难,像梳子一样,每个梳齿之间只能有一个杆的空间,沿着环从根部把杆分开,怎么让杆均布在碗沿上?我的设想是碗沿上有高低起伏像波浪一样的曲线,低下去的位置搭着一根杆,这样的话,一个梳齿一样的结构从根部把杆梳开,再然后,件一扣下去,与件二完成装配,最后,碗再倒过来,取出装配体。

画面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来脑补了,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网友:
件二套在一个可以水平旋转的定位销上,定位销的直径略小于件二环的内径,通过旋转利用离心力使杆体均匀分开,想象一下游乐场里旋转的木马,然后件一落座上去,完成装配,是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方案了。

同样的,画面自行脑补,仅供参考。

网友A:
忘了问了,杆的直径跟环的直径,如果方便的话,杆的长度能提供就更好了。

网友:
旋转的,只怕不好弄;
底座1有避让空间,做个锥形的伞架定位各根杆,加个弹簧,就按收伞的动作来试试行不行

网友:
照 样做产品类似的工装,只不过把穿孔露出来,穿好后再种进去

网友:
可以做到,但还不如人手来得快,人手的话也很快就放上去了。
自动放上去的话,要先有一个夹具,将已经串联好的的这伞形结构放到夹具上(其实也可以利用这夹具自动装配这个伞形的铁丝串联结构),夹具下降,刚好30个都对准槽位,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问了,杆的直径跟环的直径,如果方便的话,杆的长度能提供就更好了。

杆de直径为8mm,杆长1m,环的直径有180mm,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