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大神帮帮我

楼主(2016-11-10):
以知AC角速度620,求滑块E加速度和加速度,各杆尺寸可自定义

网友A:
啥都没有,你在水

网友B:
你把图纸和参数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计算,感觉和热模锻压机上的曲柄滑块机构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纸和参数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计算,感觉和热模锻压机上的曲柄滑块机构一个原理。

曲柄摇杆机构的伺服电机布置在如下图所示曲柄AC的转动付上,AC水平,具体几何尺寸请自行测量。 我是传了图片的不知道怎么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曲柄摇杆机构的伺服电机布置在如下图所示曲柄AC的转动付上,AC水平,具体几何尺寸请自行测量。 我是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你在水

要点一下只看大图,那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纸和参数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计算,感觉和热模锻压机上的曲柄滑块机构一个原理。

楼主:
我都改了图片格式还是没有图,只有点题上面那个”只看大图“,里面就有图

楼主:
以知OA角速度620,求EC速度 DF速度 DF加速度
注:DF杆距离O点:86.6mmC点和O点在同一水平线上,OA杆长度为100mmCA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度。
你可以帮我看看这道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知OA角速度620,求EC速度 DF速度 DF加速度注:DF杆距离O点:86.6mm,C点和O点在同一水平线上,OA杆长度 ...

图是在只看大图里面的第四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纸和参数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计算,感觉和热模锻压机上的曲柄滑块机构一个原理。

我才知道解压要钱,不好意思哈,您不用帮我做了把

网友:
抱歉,是我的威望值不够多,我倒是很想帮你做这个,毕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而且你不必客气,都是机械人可以互相学习的。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