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塔设计中,风机的摆放位置,求指教

楼主(2016-11-10):
系统设计有两座喷淋塔,现想用一台风机作为动力源,求教这台风机是放置在两塔中间好,还是放在两塔后面好啊?!!对了,处理完的气体还需排到高空,大概30米。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看还是一塔一风机的好,不然两个配合不好要出乱子,就怕出现一边好使一边不好使的情况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是一塔一风机的好,不然两个配合不好要出乱子,就怕出现一边好使一边不好使的情况常有。

是啊,理想状态下,一塔配备一台风机最好了,但现在的状况下,想一台风机带两座塔,就不知道具体该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了,有没有一些参数可以计算然后确认的呢,谢谢

网友:
我看都可有

网友B:
尽离二塔稍远一点就可以

网友:
这东西不精密,都可以;可能放中间吧,尽量保证两塔都平均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离二塔稍远一点就可以

为什么要离的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