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无法正常切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0):
    出水正常,切割时水打在工件上无法穿透,斜射出去。喷出来的水里感觉到有沙子,但是工件上只有浅浅的白印,有时会稍微深一点。    拔掉沙管后,大部分情况下沙子很顺畅流下,有时无法流下,沙管出口处沙子湿水堵塞。
     水刀品牌就不说了,只为求教不黑别人。

网友:
是在用水刀钻孔?

网友:
沙子该换了,还有喷口是不是磨损了?压力不够。

网友:
这个东东我正等着大家高见

网友:
不太清除啊

网友:
肯定设备故障了。先检查压力是否正常,再检查吵子。

网友:
看下高压泵的出水压力够不够
再或者 用气枪把送砂软管吹一下 看是不是堵住了,或者直接换一根送砂软管
再看下射流的情况 是发散的还是收敛的射流 看宝石喷嘴是不是坏了

网友:
要么就是喷嘴坏了,要么就是高压泵磨损。

网友:
如果压力正常 建议看下刀头体 刀头接杆 是不是使用时间太长了 再就是看看砂管和宝石 这些都是易损件定期需要更换

网友(2016-12-10):
宝石和沙管不同心,水流散射,更换宝石和喷头体,开高压观察沙管口水柱是否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