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与SUS316材料,那个难切断一点。

楼主(2016-11-10):
SUS304与SUS316材料,那个难切断一点。

楼主:
切削一点

网友A:
304的比316的号加工一点的。做这一款的,不过304贵一些

网友(点评):
你搞错了,楼主问的是难切断,我的答案是304,首先你的分析加工物理性能,304特点是硬和韧性强,316特点是硬和脆,答案很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的比316的号加工一点的。做这一款的,不过304贵一些

脆的东西可以按照人的要求方向断裂吗?

网友:
316难切一些.

网友:
304:0Cr18Ni9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C:    ≤0.07
316: 0Cr17Ni12Mo2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C:    ≤0.08
原材料硬度,设计准则上316比较硬.
热处理以后由于316含碳量较高,所以会获得更高的硬度,总之316硬.但与304差的不多 .

网友:
一个叼样

网友:
用对了刀具,两个材质的东西都不难切。

网友:
这两种是应用最广泛的不锈钢牌号,316比304贵;304应该比316好加工一点吧。
资料:
型号 304—通用型号;即18/8不锈钢。GB牌号为0Cr18Ni9。
型号 316—继304之后,第二个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钢种,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和外科手术器材,添加钼元素 使其获得一种抗腐蚀的特殊结构。由于较之304其具有更好的抗氯化物腐蚀能力因而也作“船用钢”来使用。

网友:
材料性能相比的话、我觉得的是304比较难加工些!